西门子变频器一般需要调哪些参数

楼主(2015-05-12):
西门子变频器一般需要调哪些参数

网友A:
變頻器需要調整的參數的都差不多,除非你有特殊用途,首先你得先有它的參數表,你才知道自己的需求需要去調整那些參數。
常用的參數:
速度控制(接點式,AI式,面版輸入)
加速時間
減速時間
DI接點的功能選定
動作特性(關係到你變頻器的使用場合)
大致是這些

楼主:
谢谢,我感觉很受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