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警系统设计求助

楼主(2015-05-12):
大家好,公司要做个报警系统,安装5个按钮及5个报警器,按下任何一个按钮5个报警器都会响,由于5个按钮及报警器相隔较远,希望能用无线控制,请大家提供个方案。
谢谢大家!

网友A:
距离多远?我做过200米的无线遥控器,5通道的不成问题。某宝有卖这种遥控器的。。。

楼主:
差不多在200米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多远?我做过200米的无线遥控器,5通道的不成问题。某宝有卖这种遥控器的。。。
可以说下怎么弄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