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有一条大型生产线,一共有几十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个呼叫加料按钮,加料装置是一台私服马达拉着机械手跑,我刚开始是想着哪个工位先按,就送哪个工位,后按得无效,要等到上个工位取料完毕再按才有效,现在客户要求后按的必须保持等待加料状态,等上个工位加完料马上加下个工位,并且严格按照先按先加的顺序进行,也就是现在同时有人一起把所有工位按钮按下,加料装置也要按着按下的顺序一个一个加下去,中间无需再按了。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很好的思路,哪位大师给个思路,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谢谢!

网友A:
有个指令是先入先出,你用这个指令就可以了,再有就是按钮按下后应该要自锁,只要未完成不管按多少次都要算一次

网友B:
呵呵,这个有意思,可以研究下。。。

网友C:
引用楼主1935807118于2015-05-12 11:27发表的 请教个程序思路 :
有一条大型生产线,一共有几十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个呼叫加料按钮,加料装置是一台私服马达拉着机械手跑,我刚开始是想着哪个工位先按,就送哪个工位,后按得无效,要等到上个工位取料完毕再按才有效,现在客户要求后按的必须保持等待加料状态,等上个工位加完料马上加下个工位,并且严格按照先按先加的顺序进行,也就是现在同时有人一起把所有工位按钮按下,加料装置也要按着按下的顺序一个一个加下去,中间无需再按了。想了很久一直没有很好的思路,哪位大师给个思路,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PLC,谢谢!

1.先設定工位序號。(若同時按下時以序號小或大的優先)
2.當工位按下時開始計時。
3.比較各工位時間,時間大的優先處理。時間一樣,以序號比較。

网友D:
我有个用C语言写的思路  就是不知道怎么转化到三菱,西门子倒会写的。
先写一个请求函数
N为工位数,建立N个元素的数组,每个按钮编辑一个不一样的非零号码,每次按按键 ,就先查找数组里是否存在该数,如存在就没有任何操作;如不存在,则将该数存到数组最后一个非0数后面;
再写一个送料函数
送料时候,先移出第一个数,然后后面所有数向前移一个单元,然后送料机构根据移出来的数到对应的地方送料。一个送料循环结束后再移出下一个数,如果移出0 则表示无送料命令
两个函数之间联系的纽带就是那个顺序数组
这样按钮也不用保持,先按肯定先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先設定工位序號。(若同時按下時以序號小或大的優先)
2.當工位按下時開始計時。
3.比較各工位時間,時間大的優先處理。時間一樣,以序號比較。

这个方法不错,关键这几十个时间数据比较是个问题,三菱的好像还没有什么指令可以很方便的来比较几十个数据大小的指令。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比较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用C语言写的思路  就是不知道怎么转化到三菱,西门子倒会写的。
先写一个请求函数
N为工位数,建立N个元素的数组,每个按钮编辑一个不一样的非零号码,每次按按键 ,就先查找数组里是否存在该数,如存在就没有任何操作;如不存在,则将该数存到数组最后一个非0数后面;
再写一个送料函数
送料时候,先移出第一个数,然后后面所有数向前移一个单元,然后送料机构根据移出来的数到对应的地方送料。一个送料循环结束后再移出下一个数,如果移出0 则表示无送料命令

谢谢您的建议,我会认真考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有意思,可以研究下。。。

研究出来了,不要忘了拿出来分享下哦!

网友E:
和电梯呼叫是一样的原理,这个程序不仅要按先进先出还要考虑什么路径最短最优,这个程序就很好了

网友F:
以前给客户做过一个类似例子,采用循环记录

[attachment=135020]

网友G:
学习来了  很有意思

网友H: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牌子的PLC,若是三菱的就用先入先出指令吧,之前做过一个加药水的程序,9台机器共用一个加药桶,哪个机器先请求,就哪个先加。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不错,关键这几十个时间数据比较是个问题,三菱的好像还没有什么指令可以很方便的来比较几十个数据大小的指令。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比较呢?谢谢!

Q系列 有MAX指令
FX 自己寫

网友I:
附议楼上的,FX系列可以用SER数据检索指令求多个数值的最大值最小值

网友J:
在三菱就是  先入先出FIFO指令,西门子的最好做,一个填表指令(AD_T_TBL)加先入先出指令(FIFO)就完全解决
永远年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我现在用先入先出指令已经成功的试运行过4个工位的程序,等过段时间机械安装好后再过去客户那边调试,有什么问题再来向大家请教。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用C语言写的思路  就是不知道怎么转化到三菱,西门子倒会写的。
先写一个请求函数
N为工位数,建立N个元素的数组,每个按钮编辑一个不一样的非零号码,每次按按键 ,就先查找数组里是否存在该数,如存在就没有任何操作;如不存在,则将该数存到数组最后一个非0数后面;
再写一个送料函数
送料时候,先移出第一个数,然后后面所有数向前移一个单元,然后送料机构根据移出来的数到对应的地方送料。一个送料循环结束后再移出下一个数,如果移出0 则表示无送料命令

其实在西门子里面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表指令就可以吧

网友L:
排序~按顺序编号。然后列表,按了的,在列表无该号码的前提下按顺序写入;否则不作处理~就这样~

网友M:
这个确实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其实在西门子里面不用这么麻烦,直接用表指令就可以吧

我学的不多  很多指令不熟悉哈  勿喷 对C语言比较熟悉而已,所以是站在C的角度想怎么处理这个的。。。
中山木工机械维修

网友N:
作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