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从站功能未始能

楼主(2015-05-12):
上用机用LABVIEW的MODBUS库与s7-200的MODBUS库通信,但是PLC报错,从站功能未始能。
我用232转485转接头正的一头接PORT0的3脚,负的接PORT0的8脚。用串口监视软件监视我串口有在发送数据,但是PLC一直没有反应。
有人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A:
把3;8交换一下看看。可以先用S7-200的软件 V4.0 STEP 7 MicroWIN 联机看看可以不。

楼主:
我试过用PLC做主站发送数据,串口监视软件能检测到数据,说明接线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做从站就是没反应,真是郁闷。请问一下还有其它可能会引起从站功能未始能吗?

楼主:
我查到毛病了,原来我把MAXAI设置成12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