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本厂有一台30KW三相异步电动机水泵,功率因数0.91,电机效率取0.89用钳表测量电流是68A,控制柜电流表也显示这么多,按照功率计算:1.73*380*68*(cos=)0.91/0.89=44.7KW,那么每小时用电是45度电了吗?而不是电机标牌所写30KW,请问你们遇到这种情况没有?应该要怎样算?

网友A:
你的理解是正确的,30KW是电机轴输出的功率并不是电机消耗的功率。

网友B:
按正常计算你30KW电机而定电流是约54A左右,你检查都是68A,那就说明你的电机负载大了或者你的电压低。假如是68A电流功率因数0.9那是大约是42.39KW罗,当然是会按42.39运行耗电计算的
独自漂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