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如图所示,STL程序可以进行到此步,接通了T1,却无法接通SET S20?
虚心求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还有其余程序么?
zsh340

网友B:
T1应该要用PLS T1.也就是脉冲驱动首个SET S21
哥们,我按你的意思做了一下,是不行的,还有计时器是不能用PLS指令的,我用LD  T1   PLS M1
LDI M1  SET S21
就应该是你说的意思了吧,还是不行

网友C:
S21接通之后下面的程序是如何执行的?是否条件满足进入了下一个状态?

网友D:
T1 再帶一個T給它, 不行就只能用脈衝,再不行給它分層~主要是掃描時間。
哥们,能说的清楚点吗?最好别用繁体字::>_<::

网友E:
S20在哪里,T1接通S21.发一整段程序看看

楼主:
我的S20和S21分别是这样的

网友E:
没有看到整体程序 不好说。好像编程的问题

网友F:
看你用了8041,M8044唯一可能出现这种现象的只能是转移被禁止了。不知道程序里M8040是什么状态。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