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检测

楼主(2015-05-12):
三菱PLC想做一个速度检测,m/s有编码器原先是计长度的,用C251求高手指点下,谢了

网友A:
用spd指令就可以測的每秒脈波值

网友B:
C251使用,需搭配x0跟x1若你編碼器的a/b輸出未達24v則無法搭配,需另選購模組,有高速模組是5v觸發的,輸入改接至高速模組即可,但x0,x1歸高速模組使用,原主機上的x0,x1則不可使用。
(你也可以用光耦合將編碼器信號提升至24v,依你需要的速度決定)
(24v情況下每秒最高檢測20kHZ,5v情況下可達200kHZ)
(至於一脈波代表多少距離就要看你的機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pd指令就可以測的每秒脈波值
求范例程序,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