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2):
第一次做怎么大的机器,控制7个步进马达,外加CCD检测系统,和一大堆气缸。我选用FX3U-128MT的控制器,外加4个FX2N-1PG,海泰克PWS6800C的触摸屏。老是感觉自己水平太低,如果选用欧姆龙CP1H的PLC两个的话成本应该没有那么贵,但是用欧姆龙的控制器实在没有把握一定能搞好,心里诚惶诚恐,感觉实在对不住老板。工控友友们,要完成这种控制选什么样的控制器成本性价比要高一点呢?

网友A:
没玩过CCD,PLC能控制CCD吗,CCD部分是不是要单独编程
别把CCD想得那么难,买人家现成的CCD,你编程只需要处理它的OK.NG信号,准备就绪,触发检测信号就可以了。

网友B:
我看你用得步进驱动器是86系列的吧,转速能调到多少。我用的时候用在共振区,烦
雷赛步进速度确实不怎么快,但是可以满足我这台设备的需求

网友C:
不错,可以show一下。。。

网友D:
用松下FP-XH的  PLC本体可以控制6根轴,你的7个  外加一个轴控模组就好了。成本起码降5K吧
哎,就是水平问题啊,只是对三菱控制器熟一点,松下A4,A5伺服到是用过,PLC见都没见过,不熟悉的控制器哪敢用来做这么大的设备

网友E:
其实就可以用两个CP1H的,价格才三千多块钱!你这个是跟人家视觉配套做的吧
其实视觉系统很难搞的,打光,视觉抓取,视觉处理,学问很深的!还有你有工控机吗,你CCD的数据放哪啦?
这台设备是我们公司自己做自己用的,欧姆龙我知道两台就可以了,但是不是很熟,没把握这么大的机器把欧姆龙玩转。CCD这里我只是处理一个OK信号,NG信号,触发检测信号,准备就绪信号,其它东西不用我考虑。

网友F:
用这么多轴,这个机械工程师可以打他一顿了

网友G:
感觉不错!只是觉得性价比不太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用这么多轴,这个机械工程师可以打他一顿了

7个轴我感觉不多啊!复杂的设备几十个轴也有的!

网友H:
如果沒要求速度的話我會選台達

网友I:
汇川 H2U-3232MTP   8轴100K脉冲输出 一次搞定  用过三菱 汇川无压力
485    422  标配

网友J:
感觉不错!赞一个

网友K:
可以可以

网友L:
LZ你好,没做过CCD,对视觉很感兴趣.
做过来个6伺服+2步进.  用两个FX3U N :N通信.  再加1个FX3U,或者两个内存定位的东方马达.
用Q做的话.  用简单运动控制模块可以带8个伺服.  也不占地方. 不知道成本如何.
  • 下载积分:+1(yu655792) QD75MH方便的
  • 西门子倍福WPF+C#数据库,槽式设备专家

网友M:
    做设备第一要好用,再来算经济帐。好用是关键。

网友N:
    钱又不是自己的,可靠最重要

网友O:
    还行,其实欧姆龙熟悉也就那么回事,CCD只处理开关量信号吧

网友P:
    楼主有没有大幅面(800*800)的高速(每小时30K)CCD介绍?
    基恩士的达到这个速度,而且在行业内算是很好的,就是调试好繁琐

网友Q:
    一分钱一分货到时问题来了还是苦逼了自己

网友R:
你如果对三菱PLC熟悉还是选台达的比较合适,另外按照你说的性价比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