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雷电对变频器造成的瞬时欠压故障

楼主(2015-05-12):
由于南方现已进入雷雨季节,行雷闪电时对变频器(特别是三菱A700)造成的瞬时欠压故障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雷电会造成瞬时欠压?第一次听说,感觉过压还有可能。

网友B:
A700没有F740那样的直流电抗器吗?

楼主:
装电抗器好像也没什么效果,因为有一些装的一样动作。

网友C:
工厂最好有UPS 还有就是雷电可能使电力波动,应该设定变频器再启动模式设定,也不知道你是(模拟量)控制还是485 控制,你看一下,有一个波动再启动设定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