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动力配电柜能够接两路不同的电源吗?

楼主(2015-05-13):
各位大师,因前期三个厂房用一个变压器800KVA,负载正好满足,可是又新加一个9层的楼房,他们自己增加了一个800KVA的变压器,而把其中一个厂房的负载全部接到了他们新增的变压器中,可是原来的变压器负载只有五分之一的用电量,公司现领导想把自己厂房的工作区接回到我们原来变压器中,可是我想一个动力柜里有两个变压器的电源,这样应不符合用电规范的,可是领导又要要求接入,这样能接吗?

楼主:
因为这个动力柜中接了四个回路,其中有三个回路是我们自己用,而有一个回路是另外一个公司用,别人公司的那个回路又不能用我们这个变压器的电源,所以才出现一个配电柜中有两个电源了。

网友A:
你不是出售商品,使用中注意安全就中。

网友B:
二路电源必须配二个刀开并零线分开才可

楼主:
如果是跟发电机配用,那零线,地线是怎样处理的呀那应是接在一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跟发电机配用,那零线,地线是怎样处理的呀那应是接在一起的吧
这里指的不是二路切换,而是二路分别使用的是二台变压器,所以零线分开为好。

网友C:
已经很清楚,两台800KVA的变压器未并列运行。那最好不装在一个动力柜中。两变压器的零线不能有电气连接。如果和发电机配用,就用四极的一刀双掷开关来切换供电来自市电或者自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