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加扩展问题

楼主(2015-05-13):
现用三菱FX1N-60MR PLC 因输出点不够用又加了一个输出扩展FX2N-16ER,问题来了扩展和PLC连接扩展电源指示灯会亮 。程序里面输出Y30扩展输出指示灯不会亮,但是用手持编程器强制Y30扩展输出指示灯又会亮。换一个FX2N-16EYR扩展还是一样。

网友A:
確定程式裡y30 on 的條件都已經有成立了嗎??
且強制輸出按鈕會ON的話,印象中那接點應該是沒使用在輸出場合才能強制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