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各位大大:
          急求!!!你看急停开关在程序里面接的常开。而在PLC控制柜里面又接的常闭,所以它是一得电就是1#板链的急停就是导通的。那程序里面为什么用的是常开?程序里面用常闭不也是一样的吗?

网友A:
你只需要知道外面的状态改变PLC内软件元件状态也跟着改变就行了.
  • 下载积分:+1(季萧扬) 请问一下,什么叫外面的 ..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B:
    如果程序里面也用常闭的话,那开机后M50就是不导通的,而这个程序需要M50导通才可以开始工作的。

    你程序里也可以使用常闭点,只是运行条件里面也要做相应修改。

网友C:
    首先急停按钮顾名思义用来紧急停止设备,然后常开常闭开关呢涉及到失效情况,所谓失效即急停按钮被按下却起不到急停的效果,如果急停选用常开触点,当外部接线松动接触不良时,你无从得知,此时按下急停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急停按钮得选用常闭触点,这样就可以解释程序里为什么要用常开点,而不用常闭点了。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急停按钮顾名思义用来紧急停止设备,然后常开常闭开关呢涉及到失效情况,所谓失效即急停按钮被按下却起不到急停的效果,如果急停选用常开触点,当外部接线松动接触不良时,你无从得知,此时按下急停便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急停按钮得选用常闭触点,这样就可以解释程序里为什么要用常开点,而不用常闭点了。

    这个有道理。。。
  • 下载积分:+1(金马徐银法) 学习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