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驱动器报警的问题,求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5-05-13):
ALM灯一直亮,CNC提示x轴驱动器未准备就绪,查了广数的步进驱动器的手册得知ALM亮表示:制动异常,欠压,超压,超温,IPM模块异常亮。请问各位我该如何排除故障。。。

网友A:
一个一个查呗,制动异常?是,解决;不是,欠压否;是,解决;不是,超压否以此类推

网友B:
数码显示有没有报警代码或者通过调试软件可以读到报警代码,通过代码准确得找到问题点。如果没有上述任何一种方法只能去查接线和参数设置
热心助人!
工控小a

网友C:
1.首先可以断电检查输出端,电机绕组绝缘情况判断短路,或断路的情况,重点检查接线处或航空插头处,可能存在电机电源线绝缘不良,航空插头进水绝缘不良,电机绝缘不良。
2.替代法,把驱动器调换驱动其他驱动轴的电机,送电看看是否存在报警,如果有可以判断是驱动器故障,更换或维修。
3.驱动器信号接口接触不良,拆开接口是否有虚焊现象,也可替换驱动器判断。

网友D:
简单点儿,直接找售后……
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