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各位工控前辈,本人遇到情况如下:总断路器(80A,L+N),下端分出六个分断路器(其中四个是漏电保护断路器10A,另外两个是普通断路器6A);现在遇到的问题,系统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出现总断路器跳闸(操作手柄并看似未跳闸一样,但是电路断开了)而分断路器却未动作?
   恳请各位前辈指导一下!

网友A:
檢查一下,斷路器上的端子是不是有鬆掉或沒鎖緊的。
都正常就換一個總閘試試。

楼主:
断路器端子都拧紧了,应可以排除因接头松而引起跳闸的原因!

网友B:
最好是把接线图发上来这样才能够看出是接线错误还是便件故障。主要是看N线是接在哪个位置,6A的开关是单相还是两相的,这个很重要。

网友C:
总断路器是带漏电保护的吗?我也遇到过因为漏电总闸跳而分闸不跳的问题。

网友A:
基本上分閘不跳跳總閘的情況多是總閘有漏電保護的,如總閘沒有漏電保護,那大概就是總閘的問題了(我遇過斷路器壞了,變成不定時跳閘的情況,換一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断路器是带漏电保护的吗?我也遇到过因为漏电总闸跳而分闸不跳的问题。

总断路器不带漏电保护的。就是最普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分閘不跳跳總閘的情況多是總閘有漏電保護的,如總閘沒有漏電保護,那大概就是總閘的問題了(我遇過斷路器壞了,變成不定時跳閘的情況,換一顆就好了)

现在怀疑两个方面:第一 就像您说的,可能总断路器坏了;第二 怀疑是不是那个分路的电缆有问题了,分路电缆短路了,但是短路电流已经大于该分路上断路器的的分断能力了,所以总断路器断开,但是第二种可能性很小的,因为采用是一个系列的断路器,短路分断电流应该是一样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是:目前情况好像是这样子的:单独单时间工作每个分路都没问题的,当启动第二个或者第三第四分路时,可能会出现总断路器跳闸的,并不是每次都一样的情况

网友D:
工作一段时间跳闸,肯定是哪里发热了,看看总断路器发不发热,再就是是用的哪种型号的断路器,估计负荷电流一大,里面的双金属片发热,就跳闸了,现在你要看下总电流多大,如果超负荷就加大开关,如果没超负荷,检查一下开关,如果是触点烧坏发热就换开关,如果是双金属片动作就调一下脱扣电流,这个应该好处理。

网友E:
看一下负载工作情况,是不是瞬间启动大电流引起的。有必要检测一下电流。

网友F:
换一个新的试一下。

网友G:
我认为9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H:
要分清是过流还是漏电。

网友I:
可以看下总开关,电源进线和输出线是否过热,再者就可能是总开关内部接触不好了。

网友A:
用多久了,如果時間長了估計是總閘老化耐流不夠了,可以人在電箱前等跳閘的時候去摸看看總閘的溫度,這樣有點太佔時間了(一顆80A沒多少錢換一顆試試吧)
至於你說的短路造成的跳閘,不是沒可能,基本上可能性很低很低....

网友J:
我碰到过类似问题,80A总开关换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多久了,如果時間長了估計是總閘老化耐流不夠了,可以人在電箱前等跳閘的時候去摸看看總閘的溫度,這樣有點太佔時間了(一顆80A沒多少錢換一顆試試吧)
至於你說的短路造成的跳閘,不是沒可能,基本上可能性很低很低....

是的,我也认为因短路电流而无法分断的可能性很低很低。这个设备大概是2-3年前安装的,安装以后一直没有使用,最近半年才开始使用的,跳闸是时候,总短路没有明显发热现象!

网友K:
我现在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开关没有跳开,但线路已经断电,甚至换开关还出现,请高手示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怀疑两个方面:第一 就像您说的,可能总断路器坏了;第二 怀疑是不是那个分路的电缆有问题了,分路电缆短路了,但是短路电流已经大于该分路上断路器的的分断能力了,所以总断路器断开,但是第二种可能性很小的,因为采用是一个系列的断路器,短路分断电流应该是一样的!
   还需要补充说明一下是:目前情况好像是这样子的:单独单时间工作每个分路都没问题的,当启动第二个或者第三第四分路时,可能会出现总断路器跳闸的,并不是每次都一样的情况

应该是过流跳闸了,换一个电流更大的总断路器试下吧。。。

网友L:
漏电了应该

网友M:
型号报上来看看

网友N:
我遇到过一家人有两个空调,任意单独开那台空调漏电开关都不会跳闸,但是只要两台空调同时开漏电开关立马跳闸,开关是梅兰日兰的,钳形表测任意一台空调负荷都很小,不至于引起过载。问题判断:客户使用的是美的变频空调,漏电开关整定值是30MA,0.1秒,最终判定,单台空调漏电流20毫安,不至于跳闸,然而两台同时开,漏电流达到40毫安,所以会跳闸。

网友A:
那就換一個80a吧  ,該停止討論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目前这个系统又正常了!等下次再发生跳闸的情况,就直接更换断路器!

网友O:
应该是总断路器内触点有问提,要换一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