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高手

楼主(2015-05-13):
小弟 有一台施耐德ATV31变频 用面板控制启停,频率面板电位器给。 不带电机启停正常,带上电机空载。启动时正常,面板停止,减速停车开始,频率到零后,又自动会跑到5- 10HZ,运行几秒钟才会自停。
若参数改为自由停车,停车正常。
白思不解,请教各位过路高手。1,怀疑过母线电压,测量都 正常,2,怀疑过停车方式产生直流制动,参数正常

网友A:
減速時間改到最短試試,或是面板上的可變電阻可能有問題了,換一塊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