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电气柜门打开时风机应该停止工作吗,就是要串入门碰开关的常开点吗?

网友A:
你要他打開門時關掉就可以關掉,不要他關掉也可以不關掉。
不建議直接串門碰開關,建議是用們碰開關控制繼電器,風扇電源在接在繼電器的端子上(以後維修方便),直接接開關的話開關容易壞,因風扇工作電流比繼電器觸發電流大得多。

网友B:
应该是这样的,这样有利于安全,操作是也更加便利。

网友C:
还头一次听说,风扇上有网罩貌似没有停止的必要吧。。。

网友D:
加裝一只小型溫控,和門,開,關,沒有任何關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加裝一只小型溫控,和門,開,關,沒有任何關係

不错,用温控更好。

网友F:
通常是这样子的。

网友G:
门打开风机工作也是浪费,这时候照明灯亮起。

网友H:
主要看柜内情况呢,一般是开门光风扇开灯光,但是如果特殊需要在做特殊处理,比如温度控制风扇的启停、时间控制启停等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