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开关电源负极要接地吗

网友A:
當然是不用....開關電源上有接地符號的那個端子才需要接地

网友B:
开关电源输入侧的接地端应该接地,输出端的负极应该是悬空的(既所有的负极可以接到一起),这样非常安全。即使有时带电操作时不小心正极碰到了地也不会出现问题。

楼主:
那为什么西门子的开关电源负极接地啊

网友C:
不接地!

0V 和信号G  和地线  不是一嘛事。

一般地线都是和金属外壳连接的,你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比如明纬常用的那种开关电源,外壳就是金属的,其实它装在柜子上的时候,也相当于接地了。

网友D:
开关电源外壳必须接地!

网友E:
一般0V接地,从没出过问题,见过德国人做的设备,24V开关电源的0V全部是接地的

网友F:
接地和不接地是两种方式, 两种方式各有利弊。

网友G:
肯定不用接地啊   如果你不怕出问题  你就全部接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接地!

0V 和信号G  和地线  不是一嘛事。

一般地线都是和金属外壳连接的,你用表量一下就知道

确实如此,包括三菱的伺服驱动器,接地端子和金属外壳是接通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一般0V接地,从没出过问题,见过德国人做的设备,24V开关电源的0V全部是接地的

是的。本人遇见芬兰人和瑞典人做的设备,也是24V的开关电源的0V全部接地,一直不明白有啥优点?

网友J:
接地可以减少信号干扰!

网友K(2015-09-15):
如果有多个开关电源的话是必须接地的,这样可以等电位。

网友L:
一般是做設備接地,帶電位端接地是系統接地

网友M:
不能接地。

网友M:
接地线是一种保护。在配电系统中有保护接地和接零。

网友N:
一般不要求电源负极接地,如果要接地要求需要认真对待。
于英剑

网友O:
除特殊系统外,还是建议把24V系统的0V端接地,特别是大系统。
以大家最为熟悉的西门子为例,S7-300中以315-2DP为例,看图:图来自互联网。

[attachment=139590]
24V系统中的0V和接地点是这个关系,但即使不接地,可以看到0V是通过一个10M欧姆电阻和一个电容(容量未知)接地的。

[attachment=139591]
是否接地就是这个拔片是否插上,估计大家一般都没有拔过这个东西,也就是0V一般都接地。

接地后,无论这个24V系统中是接了继电器还是通过很长的电缆接了传感器,可以确定的,24V系统中任何一点对地都不会超过24V电源电压。即使通过电磁或电容途径有干扰进入了24V系统,由于0V对地阻抗很低很低,所以也不会形成非常大的不可预知的干扰。
如果0V没有接地,那么24V系统对地就是浮空状态,浮空后,可能在干扰的情况下出现对地电位,而且这个电位还是不确定的,这对于依靠这个电源系统工作的传感器有时会形成灾难性的后果。所以即使浮空,从图上也能看到0V对地要接一个RC,R能够释放静电,C能释放高频干扰。

S7-200系统中,24V中的0V也是通过RC接地的,0V端是否接地由外部接线确定。
看S7-200的手册中:
-----------------------------------------------------------------------------------------------------------------------------------
S7--200接地指南
对于您的应用,最佳的接地方案应该确保S7--200及其相关设备的所有接地点在一点接地。这个单独
的接地点应该直接连接到您的系统地上。
为了提高抗电子噪声保护特性,建议将所有直流电源的公共点连接到同一个单一接地点上。同样建议
将24VDC传感器供电的公共点(M)接地。
所有的接地线应该尽量短并且用较粗的线径(2mm2或者14AWG)。
当选择接地点时,应当考虑安全接地要求和对隔离器件的适当保护。
------------------------------------------------------------------------------------------------------------------------------------

同样是建议0V端直接接地的。

不过,危险爆炸环境中,则需要另行讨论。
  • 下载积分:+1(南柯1150301) 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