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3):
设备初始化该如何设置呢?望各位控友帮忙,
或者什么都不要设置,直接读就可以了比如 mov D1000 D3000 1号站第一个通道地址就可以了,然后在做个线性转换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cclink ver2.0版本与爱模远程设备站通讯设置,由于第一次使用,而且远程站还是爱模的
总共三个站
1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2站) 占192点
3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4站) 占224点
7号站6个16通道的模拟量输入模块(占2站) 占96点

网友A:
初始设置不用设置,我一直编程时没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