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三菱fx1s plc掉电保持型计数器的运用

楼主(2015-05-13):
三菱fx1splc如何使用编程来使用掉电保持型计数器

网友A:
FX1S C16-C32是断电保持计数器,或者你这样,INCP D128,用断电保持寄存器做计数器用

网友B:
頂一樓,PLC裡都有定義部分暫存器為斷電保持用的,去查查書吧,書裡絕對有,找出來的永遠比問出來的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