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請問各位,我用的plc是FX1N系列的PLC ,我要把红外线感测器{接收端} 接在X1的接点上面,那个红外线有三个接脚分别是正极,负极, 讯号线,我把正极,负极, 接上外部电源, 讯号线直接接在X1上, 24V的电源有接在S/S上, 然后我在電腦的监控模式下对着接收器送红外线进去,X1接点没任何反应请问一下是我接线接错了,还是我红外线出了问题.

还有我有在晶片上面测试过,在晶片上接收到的红外线讯号是杂讯,但杂讯应该也算是讯号的一种PLC接不接收杂讯?

楼主:
正输出跟负输出不是差别在于npn跟pnp接法吗?
但我也有试过把24v换成0v接在s/s上也是没反应

网友A:
拿一顆24V  Ry 測試

网友B:
S/S接24V正极的话,输入点X应该接NPN型 的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
S/S接24V负极的话,输入点X应该接PNP型 的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端
  • 下载积分:+1(wu19821221)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