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导 三菱plc fx3g -14M外部接线

楼主(2015-05-13):
输入 端没有COM 现在是SS 应该怎么接,还有输出也和FX1N 一样吗,谢谢了。

网友A:
PLC上的S/S短接PLC上的24V,注意,有些PLC的24V这个脚在Y的那边
0V当以前的COM用
其他和以前一样
[attachment=13509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LC上的S/S短接PLC上的24V,注意,有些PLC的24V这个脚在Y的那边
0V当以前的COM用
其他和以前一样
也可以外接其他24V电源,s.s端子接的极性不同,输入可连接NPN或PNP极性的传感器。

网友C:
SS最好使用外接24V电源的24V+ 安全可靠~

网友D:
这个是为满足漏型或者源型传感器而设的,又前进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