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3):
各位老师,一台CPM1A-40CDR-A-V1,PLC检查程序时发现输出10.00-10,07线圈在程序中找不到,程序没有END指令结束。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会不会有部分程序没有上传上来?

网友A:
AR100.02的密码去掉

提高自己,无私奉献。

网友B:
看一下学习学习
努力提高,无私奉献。

楼主:
版主,您好,这个密码如何去掉呢?

楼主:
问了其他工控师傅,说没见过可以上传部分程序的,(现在可以上传292步),CPM1A该型号PLC没有隐藏部分程序和功能块的功能,一般是都能上传,不然都不能上传。分析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太高了,换个低版本的试试。大家说,是这样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AR100.02的密码去掉

请问该怎么去掉。。。
直接监控AR100.2的值然后清零么

网友D:
这个plc可以选择程序部分保护功能。仔细看看编程手册程序保护章节就明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了其他工控师傅,说没见过可以上传部分程序的,(现在可以上传292步),CPM1A该型号PLC没有隐藏部分程序和功能块的功能,一般是都能上传,不然都不能上传。分析可能是编程软件版本太高了,换个低版本的试试。大家说,是这样吗?

CPM1A的可以只隐藏保护某一段程序的。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晚上把PLC拿出来摸索,用强制输出,11.03,11.04有输出。现在就是看不到全部的程序。这台机,故障是工作时突然停掉,然后全不行了。从其他机台拆一台PLC过来,接好线后都正常,说明外围没问题 。用强制输出,有输出说明输出继电器没问题,问题就在程序上。
找到编程手册,从官网下载,没有找到程序保护的内容。
晕啊。哪位师傅会搞这个的呢,能帮帮忙吗,愿意个人付费用,PLC在家里,可以在线看程序。我的QQ是276023137。

网友D:
其他plc也读不全程序吗?看你不止一台啊,工作中突然停掉的时候,程序是执行到哪一步,是条件没满足,还是有输出点坏了,一步没输出,以至于后面条件没满足,程序执行不下去。

楼主:
其他好的机器程序上传的也是和故障机一样的,上传297步。然后从298步到2988步都是空操作。

网友C:
看来是有部分禁止上传了。。。
估计是被做手脚了

网友A:
说白了,就向编程者要密码。。。。。

楼主:
hlq版主或其他高手,能帮我打开吗,要是帮我把密码去掉我会好好的感谢您的。我的QQ:276023137。

楼主:
此事已解决,谢谢各位老师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