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马上去出差,客户遇到一个比较奇怪的问题。据他描述,一个设备有六个工位,设备整体较长,其中有总启动和总停按钮,就是直接控制这六个工位的,总启动没问题,是常开按钮,总停止是常闭按钮。现在的问题是,只要工位三一开启,设备就会停止!据客户说,在PLC上可以直接检测X1(总停按钮),发现它时亮时暗。工位三特殊的地方在于,它有一个变频器!马上去现场,想问一下论坛的朋友,有何高见?

网友A:
可能是干扰。

网友B:
总停止按钮用常开的比较好,程序常开改成常闭,这样常闭按钮接触不良的故障就没了。

网友C:
有可能是DC24V电源线或其他按钮线破损接触金属外壳,拉低+24V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总停止按钮用常开的比较好,程序常开改成常闭,这样常闭按钮接触不良的故障就没了。

停止最好用常闭触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干扰。

更有可能是触点氧化,或者有污垢,接触不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停止按钮用常开的比较好,程序常开改成常闭,这样常闭按钮接触不良的故障就没了。

有想过要是真的接触不良了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总停止按钮用常开的比较好,程序常开改成常闭,这样常闭按钮接触不良的故障就没了。

急停还是常闭比较靠谱。忽明忽暗的可能是急停按钮接触不良了,更换一个试试。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可能是干扰,遇到过

网友G:
急停还是用于断开外部电源好,不要进PLC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有想过要是真的接触不良了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這個有亮點....

网友I: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加一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售后维修!超声波清洗机/电镀设备/自动贴膜机的程序设计、售后维修等等。电话:13537593836   QQ:60375328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有想过要是真的接触不良了想停也停不下来了。

这个到是应该考虑,想互探讨共同提高。

楼主:
是干扰,已解决!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干扰。

楼主:
转述错误,停止按钮是常开。
引用 网友B:
总停止按钮用常开的比较好,程序常开改成常闭,这样常闭按钮接触不良的故障就没了。

楼主:
是干扰!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干扰,遇到过

楼主:
确认是干扰,最后解决方案是把工位三的变频器换掉了,现场确实没有接滤波器!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干扰的问题 ,加一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停止按钮无所谓,急停按钮通常接常闭,意外情况下可以剪短连线实现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