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怎么编程一分钟多少次,求教

楼主(2015-05-14):
本人菜鸟,求教各位大侠欧姆龙怎么编程,一分钟过多少产品,如果与文本链接怎么编程
来了,就要努力

网友A:
引用楼主xinkong52125于2015-05-14 08:21发表的 欧姆龙怎么编程一分钟多少次,求教 :
本人菜鸟,求教各位大侠欧姆龙怎么编程,一分钟过多少产品,如果与文本链接怎么编程
询问欧姆龙的问题时需要同时说明使用的型号。
以CJ2M为例:
[attachment=135111]
[attachment=135112]
D2就是1分钟W0.00为ON的次数,如果是文本,那么读取D2的值就可以了。
Good Luck~

楼主:
谢谢,太感谢
来了,就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