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PROFACE 3000系列触屏按键锁定问题

楼主(2015-05-14):
如下图所示,下面数据设定按键被锁定了,按上去没有反应,请教各位工控大虾应该如何设定,才能让按键有反应

楼主:
图片说明·····················

网友A:
請上傳你的工程文件

楼主:
@zyfzxh 请版主看下,谢

网友B:
受PLC控制,必须D0=K2才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fzxh 请版主看下,谢
在B2菜单页面下(只有在第二个页面M102才能导通),点击数据设定按钮,然后进入操作等级确认,输入密码0000,最后按下确认键即可进入数据设定页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