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如题,大家有没有相关使用经验,ssi好像是比较多的方式,可是一般PLC有不支持。

网友A:
有些PLC支持直接指令读取,有些需要自行编写程序!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PLC高速计数器不行吗

楼主说的是绝对值编码器
此号注销

网友D:
絕對型你就把他的輸出(輸出2進碼還是ASCII码?)接到PLC的輸入就好,低位元至高位元相對PLC的輸入小至大,再用byte讀取就好((如是ASCII码得做ASCII轉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絕對型你就把他的輸出(輸出2進碼還是ASCII码?)接到PLC的輸入就好,低位元至高位元相對PLC的輸入小至大,再用byte讀取就好((如是ASCII码得做ASCII轉換)

绝对编码器输出的是格雷码并不是ASCII码,
  • 下载积分:+1(wu19821221) 真诚感谢!
  •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D:
    對對!不好意思上次用大概是4年前了,都忘記了是格雷碼沒錯

    差點誤人子弟了

网友E:
    FX的PLC你可以直接用GBIN 这条指令直接读出。
    当然,他不是连续的。是随着扫描周期跳变的。

楼主:
    总线比较方便,可是三菱FX只有485和CCLINK,CCLINK欧系编码器好像又不支持,蛋疼

网友F:
    编码器输出的数据格式太多了,眼界要宽,不要光看到脉冲,脉冲只在小型plc场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