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之前做过的项目中有用到先入先出的指令,但那个项目的程序有点大,不方便阅读理解这个功能。现在用FX3U的做了个小测试程序与大家分享一下,程序中用了8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一个请求按钮,按下后执行工作请求预约,执行机构会根据先后顺序依次执行完成。
程序具体功能:
         1、启动后按下M10~M17(对应1#~8#工位的外部按钮,用PLC做测试的时候没接那么多的按钮,所以用M代替;另外为减少程序量此外使用的变址输入的形式)——对按下的工位号进行编码(0~7对应1#~8#工位)——置位M110~M117(对应1#~8#工位已请求预约,已预约过未执行的再次按下请求按钮无效)——请求预约信号脉冲M110~M117——复位请求信号M10~M17(测试时方便而设);
         2、执行先入先出移位写入指令(SFWR)——当前预约工位号写入D10+1(D10为指针,记录已写入的数据数量,每写入一次加1),同时之前写入的数据依次后移,测试程序中由于只有8个工位故设置后面的N为K9(只保存N-1个预约请求信号);
         3、在设备未输出执行的情况下执行先入先出移位读出指令(SFRD)——最先保存的工位号读出,使用变址控制外部输出Y00~Y07;
         4、外部输出设了个动作时间,可以将每个动作的时间设的长一点,便于确认预约功能的详细动作及指针的变化;
         5、外部输出时间到达后将输出复位——该工位执行计数——执行子程序(判定各工位执行次数是否到达设定次数,可用于指定执行设定次数的工艺项目中);执行次数到达后该工位即预约无效,所有的工位执行次数到达后自动停止;
         6、按钮X00延时2S后复位计数值、判定值等中间计算变量,可再次执行启动;
        该测试程序仅供三菱的先入先出指令共同学习探讨使用,实际在项目中还要考虑相应的安全互锁、设备断电或中止等异常情况下的数据保持等情况,可根据实际的项目要求进行相应的变更、追加或变通等。大家在测试中发现有什么不对之处,请多多指教,共同学习方能走的更远。

  • 下载积分:+1(aaa207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1(工控2018028)
  • 下载积分:+5(乌龟船长)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leewai2008)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A:
    嗯 这个好多地方都会用到 跟LZ研究一下

网友B:
    楼主高人,思路特别好

网友C:
    这个做联锁很好用

网友D(2016-01-18):
    谢谢楼主的程序 ,刚好这个星期有个案子用得上。
  • 下载积分:+1(朱洪星)
  • 士林变频器代理 18312516885

网友E: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F:
    用个移位指令不就可以了嘛?搞这么复杂
    好好赚钱

网友F:
记忆功能,用字移位或位移位,还容易理解,前后两个感应器检测就可以了,以保证中途不掉料
好好赚钱

网友G:
目前还没有使用过

网友H:
下载来研究研究

网友I(2022-05-27):
终于成为正式会员可以来学习了

网友I:
大哥 怎么没有看到测试程序下载啊

网友J:
没看到程序呀
工控新人

网友K(2022-10-18):
简单事情复杂干

引用楼主lixianji_007于2015-05-14 13:47发表的 FX3U 先入先出指令、多工位预约工作测试程序 :
之前做过的项目中有用到先入先出的指令,但那个项目的程序有点大,不方便阅读理解这个功能。现在用FX3U的做了个小测试程序与大家分享一下,程序中用了8个工位,每个工位有一个请求按钮,按下后执行工作请求预约,执行机构会根据先后顺序依次执行完成。
程序具体功能:
         1、启动后按下M10~M17(对应1#~8#工位的外部按钮,用PLC做测试的时候没接那么多的按钮,所以用M代替;另外为减少程序量此外使用的变址输入的形式)——对按下的工位号进行编码(0~7对应1#~8#工位)——置位M110~M117(对应1#~8#工位已请求预约,已预约过未执行的再次按下请求按钮无效)——请求预约信号脉冲M110~M117——复位请求信号M10~M17(测试时方便而设);
         2、执行先入先出移位写入指令(SFWR)——当前预约工位号写入D10+1(D10为指针,记录已写入的数据数量,每写入一次加1),同时之前写入的数据依次后移,测试程序中由于只有8个工位故设置后面的N为K9(只保存N-1个预约请求信号);
         3、在设备未输出执行的情况下执行先入先出移位读出指令(SFRD)——最先保存的工位号读出,使用变址控制外部输出Y00~Y07;

网友L: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M:
很好的思路

网友N:
这个好多地方都会用到 跟LZ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哥 怎么没有看到测试程序下载啊
    时间太久了,文件可能被清理了,今天看到了再上传上来,需要的互相学习,不完善的地方根据实际需求再完善。
附件: 多工位预约、取消程序_三菱FX3U.rar (158 K) 下载次数:213

网友O:
没看到程序啊

网友P: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