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E怎么编程

楼主(2015-05-14):
求教大虾们,例如一件成品从流水线经过,用光电上沿,下沿怎么编程监视经过此地方多长时间
来了,就要努力

网友A:
引用楼主xinkong52125于2015-05-14 15:19发表的 欧姆龙CP1E怎么编程 :
求教大虾们,例如一件成品从流水线经过,用光电上沿,下沿怎么编程监视经过此地方多长时间
使用系统运行计时标志寄存器,然后通过两次读取该寄存器并作减法得到运行时间,其单位为10MS,也就是说,得到的值需要乘以10才是最终时间,程序有缺陷,不能大于1300秒的间隔时间,如果你的成品需要较长时间,那么请采用秒时钟脉冲机型累计计时。
[attachment=135135]
[attachment=135136]
Good Luck~

网友B:
计时精度要求不高下图方法也ok。
[attachment=135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