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步进电机如果扭矩差不多一样大,要选86 ?或 57加长的,那个优势 ?谢谢知情师傅指点。

网友A:
当然86的,想都不用想。
相信自我!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在选型时留有多少力矩余量和机械安装位置,并不是一概而论!

网友C:
按说,57加长的价格便宜,体积小,但长度长,若出于成本考虑,可考虑选57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