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ROFINET远程IO模块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的网络组态如图1所示;
在CPU旁边的IO模块能编辑符号表,图2所示;
但是远程IO模块不能编辑符号表,图3所示。
求解,各位大神求救!!!!

网友A:
我知道 有些情况下,远程I/o 只可直接编址,不能使用符号编址。
远程IO模块在符号表中看不到IO点,何解?谢谢

网友B(2016-01-15):
常规/输入/IO地址中设定
正新,海燕,实业,集美厂,龙海厂,正新机电公司,台源自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