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48MT 跳error 的故障

楼主(2015-05-14):
手上这台PLC 跳error故障后,电池没问题的,程序清空后,放入OK的程序也不跳了。但是当放入EEPROM-4程序块(程序是正常的)后,又亮了红灯拔掉又好了,怀疑是CPU板有问题,请问各位老师,应该从什么地方开始查?

网友A:
我比較懷疑程式有問題.......(個人立場)
程序是我自己编写的测试程序

网友B:
你换另外一个程序,看跳不跳, 怀疑程序.
程序块里面的是测试程序 应该么有问题的

网友A:
你直接寫個單純的,一輸入觸發一輸出測試看看。

网友C:
插入内存卡后,上电就自动切换、并运行内存卡的程序,试把卡插到另一台PLC试试吧,就知道是PLC接口的问题还是内存卡故障。

网友D:
这个问题可能是你在下载程序时内存卡没有插上,你可以先插上内存卡再下载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