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80MR-ES-A加扩展的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买了台FX3U-80MR-ES-A的主机和FX2N-48ER扩展,把扩展连好通上电就会显示出错,把扩展拔掉就正常。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2 扩展单元 FX2N-48ER-UA1/UL 1
3 扩展单元 FX2N-48ER-ES/UL 1
4 扩展单元 FX2N-48ET-ESS/UL 1
你只能选择这3款的一个!其他不行!

网友B:
FX2N-48ER这个模块的24V端子不要接开关电源24V或不要接3U的24V,也就是说让它着,

网友C:
原因是二手故障机或者仿制品! 上面两位全答错了!

楼主:
你们都答错了,原因是扩展也要接220V电源,接上就没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都答错了,原因是扩展也要接220V电源,接上就没事了!
请问你为什么不改行,玩电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