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自动转换后S0不置位?、、??

楼主(2015-05-14):
为什么手自动转换后S0不置位?、、??

网友A:
边沿改成常开试试?这就是理论跟现实的区别。理论上,边沿、常开常闭都可以驱动

网友B:
程序不全,S状态进入后必须从此S状态继电器跳出来才可以置位!

网友C:
ZRST S0 S50把S0也复位了改成ZRST S20S50并联 SET S0就可进S0

楼主:
我发现如果用一个输入点跳转到一段程序,而这段程序再用上升沿置位一个线圈。置位不了。。

楼主:
不排除那PLC是山寨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