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4):
程序的意思是叫M1 M2 M3 M4,按顺序ON.然后按M4,M3,M2,M1.顺序OFF.请问程序对不对?实际运行时出了点小问题,谁能看出来哪出问题了吗?先运行一遍正常。运行完后Z0变成了-1.再次重新运行时,不能运行。把DECP K1M1Z0与DECP Z0.上下行互换后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A:
DECP K1M1Z0 写在上面时,当M0 OFF,此时Z0=4,K1M1Z0=5,也就是从M5到M1置OFF,这样,DECP K1M1Z0这个语句就运行了5次,所以,Z0 会变成-1。
当Z0=-1时,K1M1Z0=M0,此时使M0 ON,然后incp K1M1Z0也就是incp M0 动作使M0 OFF,所以程序在这里出问题了。
  • 下载积分:+3(老大很悲伤)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P K1M1Z0 写在上面时,当M0 OFF,此时Z0=4,K1M1Z0=5,也就是从M5到M1置OFF,这样,DECP K1M1Z0这个语句就运行了5次,所以,Z0 会变成-1。
    当Z0=-1时,K1M1Z0=M0,此时使M0 ON,然后incp K1M1Z0也就是incp M0 动作使M0 OFF,所以程序在这里出问题了。

    为什么Z0=4时,K1M1Z0=5

网友B:
    看下梯形图看图
  • 下载积分:+3(老大很悲伤)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梯形图看图

    这样写也可以,跟你的意思基本一致,不用比较Z0,K4.K0,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Z0=4时,K1M1Z0=5

    Z是变址寄存器,Z0=4时,K1M1Z0=M1+4=M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