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信捷OP320A和三菱FX1N通讯问题

楼主(2015-05-15):
都是422的通讯口,为什么无法通讯呢,信捷文本总是显示正在通信,没有办法,换了个FX2N,同样的设置,一下子就成功了,各位高手,有没有类似经历,是不是三菱FX1N有问题,可是通讯口有问题,为什么FX1N连接电脑正常啊,可正常下载程序,后来我又换了个文本和通讯线,故障依旧。这是怎么回事啊FX1N执行清理内存着。不管事!

楼主:
我顶,高手说出来啊说

网友A:
在屏上选择PLC的型号,要选择FX或FX1N的才可以,FX2N的协议与FX1N的通讯协议有些不太一样
从事PLC、软件与单片机编程……请见我的淘宝:http://lzpj.taobao.com/ QQ:1780085948 梯形图转单片机软件QQ讨论群:64143408

楼主:
我选啦啊,就是不行,是不是plc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