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给的程序,求解答

楼主(2015-05-15):
如图中,那段程序是什么意思???
如图中,掉的SFB42 SFB47 SFC6的下角有带锁,是正常的吗因为是系统的功能块和系统功能,本身就带锁,还是后面认为加的啊?
求高手!!!

网友A:
楼主,你那些指令首先是置位RLO,然后存入BR位, 再者装入DB块号,存入临时变量dbnr, 打开对应的DB块, 把地址寄存器AR1中的指针送入DB块的DBD0(32bit)中, 然后再把DBD8内容(存有指针等) 送入AR1, 望有用~!

网友B:
没研究到。有待研究

网友C:
按顺序:
置位RLO
然后存入BR位
再者装入DB块号,存入临时变量dbnr
打开对应的DB[#dbnr]块
把地址寄存器AR1中的指针送入DB块的DBD0(32bit)中
把DBD8内容(存有指针等) 送入AR1
西门子系统功能块,本身就是加密的,不过网上貌似有解密的软件,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C:
加密为了防偷窥

网友D:
你学习一下数据指针,那边有详细的直接变量和间接变量,还有就是梯形图可以转换成stl,但是stl不一定能转换梯形图。我以前也干这个,但是到处跑,现在做淘宝了,希望去小店看下
http://shop70198926.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