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FX3GA 是FX1N的升级  增加了3轴定位,增加了3个可扩展通讯道通,FX3U也只能扩展2个通讯通道! 功能大大增强,但最致命的缺点足以令FX3GA不能完全代替FX1N    ,说完全代替哪是坑蒙拐骗了!不仅代替不了,而且无法解决!      首先来讲 FX1N 锁存继电器和寄存器  EEPROM保持的为 M384-M511  D128-D255  电容保持的为 M512-M1535 D256-D7999   我们再来看FX3G 的 EEPOM保持的为 M384-M1535 D128-D1099    电容保持的M和D都没有  ,所以当FX1N有使用D1100以后的断电保持寄存器时,在FX3GA里就不保持了,断电后数据消失,而且FX3GA解决不了这种问题,能解决的只能用FX3G系列,,外加电池才可以!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A:
FX3GA 与FX1N在现有市场一个是正品一个是仿品,应该是对吧!经销商应该喜欢卖FX1N的了。
秋风送叶

网友B:
是的,说完全代替的都是忽悠的。

最起码有几点不同,使用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直接装:

1,输入点接线不一样

2,软元件地址分配不一样

3,用于定位和通讯的特殊地址不一样

综合说来,FX1N能实现的功能,的确FX3GA都能取代,而且性能更好,只是使用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B:
[attachment=135172]
[attachment=135173]

网友C:
从来没用过电容保持的M和D的飘过

网友D(2016-02-26):
没用过电容保持的。

网友E(2016-03-29):
站长点评的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