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师傅们:请问PLC继电器换成晶体管要怎样做呀?想用来控制伺服器,学习一下,

网友A:
换个晶体管输出的PLC……
合作共赢!

楼主:
我是想用继电器输出的PLC改成晶体管的只要改俩个继电器就可以了,只要有脉冲输出,

网友B:
我有试过,就是脉冲发不高,大约2K左右,

网友C:
這有難度歐...
我用過晶體管輸出,控制繼電器再去控制我要的零部件。
而且你的做法需要去改裝plc內部的i/o板,你有把握嗎...
不是說不行如果你真堅持我可以提供你一個電路,你在自己改看看....

且繼電器的觸發(?k)跟晶體管觸發(20k)最高頻率不是一樣級別的....

网友D:
这个简单啊,把继电器的驱动元件,一般为三极管或者uln2003
驱动端直接连线出来就OK啦,当然还要隔离一下

网友E:
         增加电子线路,把继电器的输入信号引出去控制晶体管。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   不用想那么复杂

网友G: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再买个晶体管输出1n的plc,然后拆开里面,拿两个输出点出来,换到继电器plc上面去,晶体管输出跟继电器输出用的电路板是一样的,只是继电器跟晶体管驱动板焊的不一样,这样以后想哪个点是继电器或者晶体管输出都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不过我只想换两个继电器其它不更换是否可行吗?

网友H:
想法很好

网友I:
想法不错,只是不太现实,最好换个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J:
创新一下也不错

网友K:
我改过,把两个继电器拆了,然后短接一些线路就OK

网友L:
拆下继电器...做个电路板和继电器一样的,,引出4只脚,,,上面焊个高速光耦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