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关于节能环保方案

楼主(2015-05-15):
各位大师们:今天公司要求进行节能环保,请问前辈们有什么好的方案,公司现在设备45KW除尘器三台,加热设备14台,每台6KW/220V,破率机30KW/台 3台,空压机组45KW一台,75KW一台,大功率都是星三角起动的,其中破率机30KW两台为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控制,这个应该没有节能的效果,除了提高工厂用电无功补尝外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来节能呀,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把加热换成电磁加热,把风机改成变频器的,还可以节能。

网友B:
不知道你们是自己做还是需要外包出去,要是外包的话,我们可以给你出技术和具体的方案,节能环保不一定只是跟换设备的启动方式什么的,还可以对工艺做一定的改变已达到节能的目的的哦
天津深联科技有限公司
www.eacc.icoc.vc
联系人:邓经理

网友C:
如果你们公司是电子表 我可以让你的 加热 这一快 节能 百分之 35 达不到不要钱
前提是电子表 13427908380

楼主:
现在工厂总电表都是电子表,这是电力局的,不过加热设备是加热玻璃管做切割的,也就是只能是线性加热,加热出来是一条线,而且,不能伤到人,

网友C:
5楼不 懂就 不 要乱说 你 要 是 需要我 就 可以 给你 改 表随便你 去 哪里买 只要是 电子表

网友C:
而且你 的 表 随便你 放哪里 最好只有 你 自己知道 放哪里 然后自己对表

网友D:
除尘器的风机和空压机可以进行变频改造,现在做节能的公司一大把,建议楼主采取合同能源管理的方法免费进行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