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机械手的调试

楼主(2015-05-15):
今天到惠州调试一台喷涂机械手,有三个伺服电机,分别是X,Y,Z轴,三个步进电机,分别是旋转轴,两个工件旋转轴,调试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兄弟们,有什么意思,请指教

楼主:
如有那个兄弟写过喷涂机械手程序的,请指教一下,出出主意

网友A:
要懂喷涂的工艺,才能调出来 ,,

网友B:
工件旋转,喷枪运行,工件移动。 不知道你那里的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C:
主要是喷枪运行轨迹有难度,工件旋转主要是换工件角度喷,一般是旋转90度或180度,这种喷涂机械手的配置很多是CP1H的PLC加海泰克的触摸屏

网友D:
这个必须有这方面相关经验的师父才行。

网友E:
你去看一下这本书,机器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