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程序编写

楼主(2015-05-15):
在FPWIN GR中如[ DT100 K0]是用的什么指令?不知道怎么输入到梯形图中!

网友A:
159 的意思是从COM1口发送从DT700开始的四个字节
下载积分:+1(lu28hong)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回复,大概意思知道了,F95是将回原点指令转换存放在DT701中,DT701会显示一个值,DT701和DT700是不是等同一个寄存区,K4是指DT701的字节长度?

网友B:
雅马哈单轴机器人控制器,只要一个io输入命令就可以回原点,他的原点是在内部,不要外部传感器的,通过扭力(电流)达到近点,然后回转到Z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