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不正常工作解决

楼主(2015-05-15):
FX2N的 Y0 接到X0-X7口,然后,PLC输出COM口 输入COM口 接外接24V电源的0V,发现在10000频率时,X0-X7 接口有时灯暗,有时灯亮,灯亮时高速计数器工作,灯暗时,高速计数器不工作。用万用表测量24V和X0接口的电压,发现是18V左右,不够24V。然后调高Y0输出脉冲13000频率时,高速计数器每次都正常工作,测量一下电压有18.9V左右。所以得出结果,Y0接口输出频率不够时,会影响高速计数器的正常工作。 我是用X0口来捕捉Y0的脉冲,然后使用高速计数器来计数距离,启动某些程序。。笨了啦。呵呵

网友A:
虽然看不懂 但是还是支持一下

网友B:
真是无极之谈,第一 Y0输出不用反馈到X点,D8140就可以查到输出多少脉冲,多此一举,第二,X点电压力脉冲电压,表是量不准的,这里测电压无意义,第三,Y0输出频率超过X点能接受的频率了!当然输出频率高了,高速计数就反应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