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5):
急停按钮外部接线常闭,PLC线圈常开,这应该是大家公认的设计。但是我一直有个疑惑,蘑菇头急停按钮接线时应为是接成按下开关时设备停止运行呢,还是应该接成顺时针旋转开关弹起时设备停止运行?(按下常闭还是弹起常闭?)
我看了一下厂里面购买的一台设备以及一台请电工接线的设备,这种蘑菇头按钮都接成了按下时设备停止运行。但是我感觉这种接线方法和“失效安全”的原则有点不相符。如果按钮的自锁机构“失效”了,那么按下按钮后无法自锁,按钮又弹起那设备就会停不下来(除了用手按着开关不放),而这种情况也确实发生过。
虽然按一下开关比转动一下开关(操作)更容易,但我觉得“失效安全”这才是最基本的原则,所以最近我自己接线的几台设备,这种蘑菇头急停按钮我都接成了按下时设备运行,弹起时设备停止。(触点按下闭合,弹起断开)
本人有点强迫症,说说你们的接法,欢迎讨论。

网友A:
急停按下后设备就已经断电或复位了,再次接通也只是在初始状态,并不会继续动作,再次按下启动后才会继续动作,楼主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加个继电器自锁,我这边急停都是和主电源接触器自锁,按下急停后设备断电,按下启动后才会通电

网友B:
急停按钮必须是常闭点

网友C:
一般是按下急停,这样既符合人们的操作习惯,又符合人的本能,为了安全可以加安全继电器或安全PLC

网友D:
急停按钮在继电接触器电路用常闭点的必须的,但在PLC使用常开触点对程序的编写更有利,在操作按下按钮急停符合正常的思维,操作也更快捷。在编程时用急停按钮的常开,在程序中使用急停的常闭触点也符合人的一般思维方式
永远年轻

网友E:
按下急停,这样既符合人们的操作习惯,又符合人的本能。急停松开后,设备也是不能运行的。这也是要保证的。

网友F:
蘑菇头的急停按钮设计的时候就是按下就急停的,想想紧急情况是直接按下去方便还是扭方便呢?对于失效安全,急停回路设计就应该是按下急停之后设备就停止了,急停松开机器要复位才能动作,这个不冲突的

网友G:
我公司进口的美国设备,急停按钮的常闭和常开都在使用,包括安全门的安全开关,常闭和常开都接入PLC,就是防止一个触点出现故障,不起保护作用。

网友H:
         蘑菇头急停按钮,弹起来是通的,拍下去是断开的。符合客观情况,紧急时,一掌拍下去就断开。

网友I:
你接常闭不就得了?既然是紧急停止急停,你说是用力拍下去快还是旋动再放手弹起才停的快?

网友J:
习惯操作拍下去比较快且方便;急停输入按钮接常开点,PLC触点为常闭点;外接常闭点,PLC为常开点;程序设计启动会自保,停止后不会自动启动,只有重新启动。

网友K:
磨菇头急停按钮的接线是接常闭触点,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按下就可以断开,在PLC为常开点,程序设计启动会自保,停止后不会自动启动。

网友L:
怎样接都可以 看设备的工艺

网友M:
pLC内部用常闭点,再用个区间复位指令

网友N:
彈起的時候為常閉點

网友O:
同意7楼的说法。

网友P:
接线还是按照约定俗成的比较好

网友Q:
既是叫急停,就是在紧急情况下以最快速度停止,就是要碰到它就停止了,接成弹起停止还怎么快得了,还不如用旋钮开关算了,而且你用接通作为停止的条件,万一那个触点失灵或是连接线断开了,都会停不下来,凡是作为保护的器件,正常情况下都应该是有信号通过的。

网友R:
1.根据安全习惯用接入常闭点是常用做法
2.无论是继电器回路还是PLC回路,编程和电路的绘制逻辑更加重要。应避免按下回路断开时时有些关键回路仍然有效。

网友S:
急停按钮是在紧急情况下切断控制电源而用,所以只有拍下才最快最符合人的本能,重新起动得按起动按钮,而且锁不住说明坏了就应该及时更换

网友T:
按下急停断电,这符合正常人的思维方式,在程序和电路上要做相应的保护

网友U:
急停按钮正常情况下是1NO1NC配置。NC直接串在主控硬件回路里。NO给PLC一个 触发 信号。(注意是触发,并非常ON)
当拍下急停后,主回路断开,PLC获知NO点闭合做进一步处理。
紧急情况排除后,或者急停按钮意外失效后系统由于之前PLC进行了预处理。并不能接续运行。
此处引进复位按钮来复位PLC的处理。
按下启动按钮,接续运行,或者重新开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