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这个程序里的红框部分是不是可以不要~

楼主(2015-05-16):
[attachment=135191] 各位工控前辈,请问下在如下图片的程序中,因前面有蓝框的限值程序,红框部分是不是可以不要?谢谢~

网友A:
应该可以吧,红框里是范围比较,经过限幅后一般都不会超限了,有这个也许是防止出错,没必要纠结。

网友B:
这叫软件冗余,提高可靠性的手段之一。

网友C:
好像不能省略。红框部分才是主要的程序,篮筐部分我倒是觉得不要也行。

网友D:
由于PLC程序的扫描机制,如果你取消了红框部分,那么即使超限,仍然会执行红框后的MOV指令,所以,必须限定MOV指令的运行条件。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