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
有锅炉控制行家吗,把导热油炉做成全自动的

楼主(2015-05-16):
有锅炉控制行家吗,把导热油炉做成全自动的 鼓风 引风 炉排 给料

网友A:
多大的油炉,地址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温度控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油炉,地址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温度控制吗
控制温度 , 鼓风引风配比 给多大的风量 炉排该自动走多块的速度

网友B:
有炉排一般是燃煤锅炉。首先,要建立数学模型。温度与炉排及煤层厚度的关系(温度与燃煤量)。另外,鼓风与炉排及煤层厚度的关系(氧气与燃煤)、鼓风与引风的关系。有这些关系后,才能控制鼓风引风配比及多大的风量 、 炉排该自动走多块的速度 。

网友C:
还有煤碳的热量值,不同发热量的煤肯定不一样吧

网友D(2015-08-31):
联系方式给我,加我qq 766863756

网友E:
是用生物质颗粒烧导热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