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气缸磁性开关老是坏

楼主(2015-05-16):
三菱Q系列PLC,外接的气缸磁性开关老是坏,差不多半天换个,电压DC24V正常,实在搞不懂啊,请高手指教原因!

网友A:
1 测量一下工作电压,2 检查一下负载及线路是存在类似短路情况。

网友B:
换其他型号的磁性开关
泥尘

网友C:
你是5块钱一个买的么?

网友D:
建议你做一下工作。
1、测量一下磁性开关的供电电压,是否与磁性开关一致。
2、检查一下磁性开关的工作电压,是否高于磁性开关的要求。
3、看设备里是否还有其他磁性开关,对比一下你的磁性开关是否满足要求。
4、如果还有其他磁性开关,测量一下他们的工作和输出电流。
5、如果设备上只有一个磁性开关,检查一下附近是否有大的电磁干扰。
6、设备的接地是否良好。
7、传感器到PLC的接线是否良好。
通过上面的检查,应该会查出原因的。

网友E:
建议换个新的DC24V电源,而且接地线是否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