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救命!怎样写编码器测速比的PLC,最好有梯形图讲解

楼主(2015-05-16):
是关于断带保护装置的,利用编码器的测速来完成断带信号检测来实现控制断带保护装置

楼主:
附件是接线的原理图,只需把编码器和压力控制器的梯形图,拜托了各位大神!
(中矿A3)控制箱原理图-Model.pdf

网友A:
从PLC上下程序就看得清了
下载积分:+1(乌龟蜗牛蚂蚁) 哥们,我是菜鸟啊,能不 ..
泥尘

网友B:
SPD指令,或者按单位时间的脉冲数计算。

网友C:
测速比是怎么个概念?我只知道能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