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扭矩计算

楼主(2015-05-16):
各位大神,鄙人第一次对伺服选型,不太懂,望各位多多指教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想用伺服来控制一个物体做固定角度旋转。空心滚筒重量M=100KG, 直径D=400MM,要求 1秒旋转1/8转,精度的话0.01度/Pulse(精度方面可以更改)。
流程 电机旋转1/8转后停顿几秒后又旋转1/8转,停顿 这样循环 。机械方面:滚筒用联轴器与电机直接相连,电机加一个减速机,卧式安装,两端用轴承座固定
现在是这样的:扭矩计算T=F/R=100*9.8*u/0.4/2=196*0.0015=0.294N.M 扭矩这样计算是否可行?(u为滚动轴承摩擦系数选0.0015)
准备配个减速比为10的减速机,算好电机扭矩 再放大2倍去选伺服电机,这样是否可行?
(PLC准备选用100KHZ的脉冲输出)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不建议用电机直接分度,用机械方式吧,精度好一些
热心助人! 请问什么他机械方式? 气动分度转盘?
下载积分:+3(lqc2856) 热心助人!

网友B:
固定角度旋转的机构,建议使用凸轮分割器,使用个普通马达带动凸轮分割器即可,比伺服直接连接成本不会有多大提升,但精度可以做到很高,缺点就是不能任意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