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求高手给我改改程序吧!

楼主(2015-05-16):
求求高手给我改改程序吧!

楼主:
有改好了的吗?

网友A:
想改成什么的

楼主:
把丹佛斯变频器换成英威腾的可以吗?或者四方都可以!

网友B:
是想改用便宜的变频器吗?

楼主:
恩恩,是的.帮下吧!

网友C:
如果不是通讯的话,按电气原理图,修改相应端子就行了,不用改程序。关键是根据原变频器的工作参数设定新变频器的参数。

楼主:
是通讯的问题!

楼主:
有人改的了吗?

网友D:
要确认是通信,还是端口模拟量调速!

网友E:
你用的什么样的屏啊,改倒是能改不过改完后还得试机,没有变频器啊

网友E:
你把你以前控制这块工作的过程描述清楚,我以前接触过单佛斯的,这种变频和其他变频的通讯协议不太一样,得用ACSLL码的通讯协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