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5-16):
各位通信大佬,前辈
小弟在上个月发了个求助帖,也是关于c24的串口通信问题,地址: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83841.html
当时,yuaiwu前辈建议使用G.CPRTCL指令,但是当时没有新版的C24模块,所以不能实验,现在正好我身边有两个
新版c24模块,兴致勃勃的做实验,都两天过去了,还没有试通,特别着急,所以又来求教了,请大家指点,谢谢
两套Q02h CPU和C24模块
A:Q02H+Qj71c24N
A:Q02H+Qj71c24N-R4
是使用yuaiwu前辈所说的MC协议格式1,两PLC设置都是一样,具体截图如下,请指点
1、开关参数设置
[attachments=135219]
2、程序设置:扫描
[attachments=135220]
3、程序:这里面的一些很迷茫,主要是命令(子命令)后面的数据寄存器不知道写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怎么写,什么格式写,还请指点!
[attachments=135221]
4、协议设置:MC 4C-form1
[attachments=135222]
5、发送包设置,黑框部分和程序里面和迷茫
[attachments=135223]
6、接收包设置,黑框部分和程序里面和迷茫
[attachments=135224]
7、故障包
[attachments=135225]
我们从来没有通过这么复杂的东西,一般都是开关量逻辑控制,第一次接触这种智能模块,和智能软件,一时无从下手;请大家多多指教我知道很啰嗦,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啦

楼主:
没人指点

楼主:
经过三天的实验,终于试通了
A Q02cpu读写B02cpu,智能模块参数设置里面
A必须设置为 通讯协议,B设置为MC1,才能通;但是速度非常慢,要3~4s才读写一次,太伤心了
请问是不是我的方法不对?为什么一条指令要执行那么久?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前辈,大家有缘能在论坛认识,交个朋友。我已经不做这个了,我觉得你后来的设置对了,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台写程序完成读写就OK了。速度是不应该慢的,G.CPRTCL指令我给个我以前做的做参考。只能帮到这了。另外提醒一下,通讯协议是可以组序列一次完成发送-接收-再发送-接收.......的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什么前辈,大家有缘能在论坛认识,交个朋友。我已经不做这个了,我觉得你后来的设置对了,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台写程序完成读写就OK了。速度是不应该慢的,G.CPRTCL指令我给个我以前做的做参考。只能帮到这了。另外提醒一下,通讯协议是可以组序列一次完成发送-接收-再发送-接收.......的

    我看你的波特率 是38400,我吧我的也调成38400,果然闪的很快了,谢谢;
    每天都有新收获呀!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感谢分享!